有的差分信号线短路了,但没有报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1-09-07):
    加了泪滴之后,发现有的差分信号线短路了,但没有报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孩子调皮老不好,打一顿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线与线的间距,线与焊盘的间距的规则没有设置好。修改一下Spacing规则就好了。

网友:
    支持3楼的观点

网友:
    短路了没报需要检查两个地方。

    首先按快捷键DR进入设置规则界面,查看下是不是误勾选了允许短路

如果没有勾选允许短路可以按快捷键TD进入在线规则检查界面,查看是不是勾选了检查短路,没勾选需要勾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