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芯片选择的时候是否也需要考虑芯片本身的 esd 问题?

楼主(2021-09-07):
在芯片选择的时候是否也需要考虑芯片本身的 ESD 问题?

网友:
肯定要考虑的

网友:
不论是双层板还是多层板,都应尽量增大地的面积。在选择芯片时要考虑芯片本身的 ESD 特性,这些在芯片说明中一般都有提到,而且即使不同厂家的同一种芯片性能也会有所不同。 设计时多加注意,考虑的全面一点,做出电路板的性能也会得到一定的保证。但 ESD 的问 题仍然可能出现,因此机构的防护对 ESD 的防护也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在设计的时候就把ESD问题考虑进去,后面会节省很多时间,虽然在选型的时候浪费了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