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a版和b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07):
请问Matlab中a版和b版有什么区别?

比如2007a和2007b

网友:
    好像是一个是上半年的版本,一个是下半年的版本吧

网友:
    a是上半年发行的,b是下半年发行的。仅此而已

网友:
    a是上半年发行的,b是下半年发行的

网友:
    每兩年發布一次 MathWorks 遵循一般的每半年發佈時間表,一個在 3 月發布,另一個在 9 月發布。每個通用版本都會同步完整的 MATLAB® 和 Simulink® 產品系列,為現有產品和新產品(如果有)提供新功能和錯誤修復。命名問題 發行版的命名約定每年反映兩次時間表。一期的標題由日曆年組成,後跟字母“a”代表當年的第一期或“b”代表第二期。例如,2013 年 3 月的版本被命名為 Release 2013a(或 R2013a); 2013 年 9 月的版本被命名為 Release 2013b(或 R201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