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发生器是什么?

楼主(2021-09-07):
射频信号发生器是什么?

网友:
产生可供天线向空中发射的电信号。信号范围由不同型号有所不同

网友:
用于产生不同频段的信号 由于到了射频段所有的低频器件的不理想特性均被放大了 不能产生很好的高频信号 所以一旦涉及射频信号的产生与处理都需要应用特殊的微波器件来做 也就产生了射频信号发生器这个专门的设备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