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力源dzy48/50hi通讯电源改可调电流的方法

楼主(2021-09-07):
如题目:求助动力源dzy48/50hi通讯电源改可调电流的方法

网友:
50安改可调,驱动小板358第二脚100欧电阻,电阻增大电压降低

网友:
用LM317吧,一块调节电压,一块调节电流,电路很简单,恒流效果不错,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