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上的粉红圈是什么东东?啥原因?

楼主(2021-09-07):
PCB线路板上的粉红圈是什么东东?啥原因?

网友:
不知道是啥东东

网友:
在本质上此绒毛会被酸或还原液溶蚀,使原本黑色或红棕色之绒毛呈现红铜色; 在板子经压合钻孔等后续制程后,在孔周围绒毛出现明显的溶蚀颜色对比的铜色环,即称为粉红圈

网友: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1. 用二甲基硼烷为主分的碱性液还原内层板铜箔的氧化表面,被还原的金属铜能增强耐酸性,提高粘合力;
2. 用 PH 值为 3--3.5 的硫代硫酸钠还原液处理铜表面晶须,经酸浸和钝化,经 ESCA 生成铜和氧化亚铜混合物覆膜层;
3. 用 1-2% 双氧水, 9-20% 无机酸, 0.5-2.5% 四胺基阳离子界面活性剂, 0.1-1% 腐蚀抑制剂及 0.05-1% 双氧水稳定剂的混合液处理内层板铜表面后再进行层压工序;
4. 采用化学镀锡工艺方法作为内层板铜箔表面的覆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