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端部署FPGA

楼主(2021-09-07):
首先,作为加速功能,FPGA需要配合Host CPU来工作。一个应用中有一个滤波器功能,需要大量的运算,比较合适放到FPGA来处理;而其它部分功能,主要和控制相关,则放在CPU来运行。

由于FPGA应用往往都需要支持很大的数据吞吐量,这对于Memory带宽和I/O互连带宽要求很高。如果数据传输的带宽受限,则FPGA提供的巨大的并行计算能力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在云端部署FPGA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把FPGA的运算能力融合到云端的大规模弹性计算架构当中。

下面我们就分别看看MS和AWS的FPGA部署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MS的Azure中的FPGA主要还是内部使用,并没有作为一项公有的服务;而AWS则已经提供了EC2 F1 实例(instance)的FPGA服务了。

网友:
FPGA需要配合Host CPU来工作

网友:
在云端部署FPGA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把FPGA的运算能力融合到云端的大规模弹性计算架构当中

网友:
个应用中有一个滤波器功能,需要大量的运算,比较合适放到FPGA来处理;而其它部分功能,主要和控制相关,则放在CPU来运行

网友:
由于FPGA应用往往都需要支持很大的数据吞吐量,这对于Memory带宽和I/O互连带宽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