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spice问题,ERROR -- Can't find library

楼主(2021-09-07):
** Creating circuit file "Bias.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rofile Libraries :
ocal Libraries :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C:\orcad\OrCAD_10.5\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lib "F:\\\PSpice\uc3842\uc3842.lib"

*Analysis directives:
-------------------------------------$
ERROR -- Can't find library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重装了几次程序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释,将不胜感激!

网友:
在pspice中选择editor simulate file,选择configue,选择liabrary,把其他的.lib文件都删除,只留nomal.lib即可

网友:
你检查下电源和地有没有用对,地是有好几种的。再看看电源,试着换个电源。 再不行就重新打开软件重画一遍电路图。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