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可以比较两个PCB差异吗?

楼主(2021-09-07):
有时候画了两个版本PCB,想比较其差异。
AD20有办法吗?
或者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网友A:
AD20里面实现不了对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20里面实现不了对比的

    不要太绝对,试试再说,
明确告诉你,是可以的

网友:
    利用显示差异或显示物理差异就可以对比。
    具体的你自己琢磨一下用法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但不能把两块PCB的差异高亮显示吗?我好像没整出来

网友(2021-10-27):
    原理图一样吗,根据原理图有一个显示差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