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识别方式有哪几种

楼主(2021-09-07):
RFID识别方式有哪几种?

网友:
RFID识别方式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接触式RFID没有线圈并且模块是裸露在外的,像SIM卡,社保卡这种类型的
非接触式可以分为低频、高频和超高频3种频段,Inlay(芯片)层嵌入在卡片内,工作的时候不需要接触读写设备,像公交卡,二代身份证这种都属于非接触式IC卡

网友:
三种,分别是低频,高频,超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