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用多symbol器件

楼主(2021-09-07):
    想复用一组多symbol器件,然后在上面修改,发现改不了,大家知不知道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BLock修改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BLock修改Pin?

我是想复制一个多symbol原图封装,然后改名字,在上面修改,建成另一个器件的封装,但是HETEO那个属性里的名字还是之前的,改不了,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复制一个多symbol原图封装,然后改名字,在上面修改,建成另一个器件的封装,但是HETEO那个属性里 ...

    还是不明白你要做什么。一个Part有多个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复制一个多symbol原图封装,然后改名字,在上面修改,建成另一个器件的封装,但是HETEO那个属性里 ...

还是不明白你要做什么。一个Part有多个Symbol?

    我之前建了一个mcu的原理图封装,分成三个symbol;现在需要建一个新mcu的封装,想在原来mcu的基础上直接改;然后我就复制后改了名字,发现里面hetero属性里面还是写的之前的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你要做什么。一个Part有多个Symbol?

我猜测你是Netlist方式,Hetero值要手动更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