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

楼主(2021-09-07):
为什么说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
基本的嵌入式系统就是把软件烧到硬件里,形成一个简单的控制或运算系统。随着应用的需要,运算器频率不断增加,结构也不断扩展,嵌入式系统包括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了。这时候单片机还保持着最精简的结构,那他就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了呗

网友:
单片机是众多嵌入式处理器的1种,目前通用的理解是,嵌入式主要是指arm\dsp等处理器.而嵌入式系统是指实现了1定功能的电路的软硬件的集合。单片机运算强,而嵌入式系统1般重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