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如何添加库

楼主(2021-09-07):
Pspice如何添加库

网友:
打开符号编辑的创建新符号再进入符号向导

网友:
vs2010中添加lib库引用: 1 菜单 项目---> 属性--->配置属性-->链接器---->输入---附加依赖项, 加入库名,如: my_api.lib; 或是在cpp源文件中用代码#pragma comment(lib,"my_api.lib")代替. 此时再编译会提示错误:fatal error lnk1104: 无法打开文件“my_api.lib” , 原因应该是编译器不知道去哪里找我们的这个库,下面就来解决 2 然后给项目添加库文件路径,添加附加库路径: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连接器-->常规-->附加库目录" 点右边的向下箭头,这里添加 我们的库所在的路径. f:\my_program\meiyong\pppp_decode_etim; 或 ../../pppp_decode_etim, 而且经试验测试是以项目文件.vcxproj 所在目录为当前目录,当前以当前目录这个方式设置更好了. 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