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板,贴在BGA反面的小电容,你会用通孔吗?

楼主(2021-09-07):
    一般BGA的电源脚都集中在芯片中间,板子反面贴0.1uf的小电容要是想尽可能靠近管脚的话,我之前都是用直通孔打到底,小电容用盘中孔直接压到孔上。但也有看到同事一直是盲埋孔转。想想貌似没啥意义啊,如果bga管脚间距大的话,放个8mil的直通孔效率更高啊。你会怎么考虑呢?

网友:
    用直通孔打到底

网友A:
    哪有位置给通孔,要是这么好打通孔就没必要用HDI工艺了,用盲埋孔尽量靠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位置给通孔,要是这么好打通孔就没必要用HDI工艺了,用盲埋孔尽量靠近就行

小电容在BGA位置板子背面,无论如何都是有孔穿过板子。用通孔1个,用盲孔—埋孔—盲孔3个孔,并没有减少表面孔的数量。1阶盲孔也是孔啊,也要占地方的。

网友(2022-02-26):
    直接通孔 树脂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