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的S参数有什么用?是可以用来当作模型进行其它仿真吗?

楼主(2021-09-07):
提取的S参数有什么用?是可以用来当作模型进行其它仿真吗?

网友:
    提取的S参数主要是通道的无源部分,包括走线、过孔、连接器、阻容器件、线缆等,可以与其他有源器件模型组成完整的信号通道进行仿真

网友:
    Extract S parameters are the beginning of post 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

请问有相关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