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 GUI可调电扇设计

楼主(2021-09-07):
一、简介

1 设计背景

我们设计这款可调速风扇,来自于日常的生活和自身的兴趣。常州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城市,相比常州的酷热无比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尤其是在学校的日子,更是酷热难耐。基于此我们想到了这款可调速风扇。

2 总体构想

先做一个风扇的框架,画出三个叶片,然后通过时间的变化,来改变风扇叶片的位置坐标,从而风扇叶片就有了动起来的效果,风扇就转起来了。再做一个滑动条来实现变速功能,这样就是一个变速风扇的大概模型了。最终再加上一个定时功能,这样就基本完成了。

二、源代码

  •    clear;
  •     clc;
  •     global speed;
  •     global k;
  •     global h01;
  •     global m01;                                         %定义全局变量,这样能将窗口是设定的数据返回到循环中去
  •     t_1=clock;                                            %返回一个六个元素的十进制数值型矢量,包含当前的日期和时间[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s];
  •     h0=t_1(4);                                            %设定时间初始化
  •     m0=t_1(5);
  •     speed = 100;
  •     t = 0;
  •     Y_a = 4;Y_b = 4;Y_c = 4;
  •     y0 = figure;
  •     axis equal;axis off
  •     set(gcf,'name','变速风扇');                         %命名图像名称:变速风扇
  •     set(gcf,'NumberTitle','off');                         %不显示图像编号
  •     set(gcf,'MenuBar','none');                         %不显示菜单栏
  •     set(gcf,'doublebuffer','on')                        %开启双缓存,可以画面消除闪烁现象
  •     beijing=axes('units','normalized');                  %获得轴的句柄。
  •     uistack(beijing,'bottom') ;                             %重新设置对象的位置,位置有:'up', 'down', 'top' or 'bottom'
  •     II=imread('bg.jpg');%II=imread('shiyan0.bmp');                            %注意路径问题,更改此处的文件名即可改变背景图片。
  •     image(II);                                            %显示图片
  •     set (gca,'position',[0,0,1,1] );                     %设置坐标轴距离画板(图形窗口figure)边距。[0,0,1,1] 分别为axes在figure中的左边界,下边界,宽度,高度,最小为0,最大为1(左边界,下边界为0,上边界,右边界为1),这样可以铺满窗口。
  •     set(beijing,'handlevisibility','off','visible','off');
  •     axis([-6 6 -10 6])
  •     title('可调速电风扇','fontsize',15);            %%%设置绘图名称
  •     grid off;                                     %%%关闭绘图格点
  •     k=1;
  • %%%%%%%%%%%%%%%%设置按键%%%%%%%%%%%%%%%%%%%%
  • %%%%%%%%%设置确认按键%%%%%%%%%%
  • %%%plot里的position [a b c d]确定绘图区域的位置, [a b]为绘图区域左下点的坐标。c,d分别为绘图区域的宽和高。[350 10 50 20]
  • uicontrol(gcf,'style','Pushbutton','string','确认','Position',[420,50,50,2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Callback','h01=str2num(get(D1,''string''));m01=str2num(get(D2,''string''));');
  • %%%%%%设置取消按键%%%%%%%
  • uicontrol(gcf,'style','Pushbutton','string','取消','Position',[475,50,50,2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Callback','h01=0;m01=01;');
  • %%%%%%%%%%设置时间编辑框%%%%%%
  • D1=uicontrol(gcf,'style','Edit','string','00','Position',[320,50,50,2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
  • D2=uicontrol(gcf,'style','Edit','string','00','Position',[360,50,50,2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
  • %设置:静态文本框
  • uicontrol(gcf,'style','text','string',':','Position',[360,50,10,2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
  • %%%%%%设置开始按键%%%%%%%
  • b0=uicontrol('parent',y0,'units','points','tag','b1','style','pushbutton','string','开始','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position',[220 10 50 20],'callback','k=1;');
  • %%%%%%设置开始按键%%%%%%%
  • b1=uicontrol('parent',y0,'units','points','tag','b2','style','pushbutton','string','停止','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 'position',[280 10 50 20],...
  •         'callback','k=0;');
  • %%%%%%设置关闭按键%%%%%%%
  • b2=uicontrol('parent',y0,'units','points','tag','b3','style','pushbutton','string','关闭','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position',[350 10 50 20],...
  •         'callback',['k=1;,','close']);            %%%close:关闭程序,但不退出matlab环境,需要的话可以更改为quit、exit中任一个
  • %%%%%%设置风速调节滑动条%%%%%%%
  • % s11=uicontrol('parent',y0,'units','points','tag','s1','style','slider','value',1*speed, 'max',100,'min',3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position',[30 10 190 20],'callback',['m=get(gcbo,''value'');,',...
  • %         'speed=m/1;','yunxing(k,speed)']);
  • %     gcbo 获得正执行"回调"的对象句柄
  •    s11=uicontrol('parent',y0,'units','points','tag','s1','style','slider','value',1*speed, 'max',100,'min',30,'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position',[30 10 190 20],'callback',['m=get(gcbo,''value'');,',...
  •         'speed=m/1;']);
  • %     speed = get(s11,'Value')
  • %     speed1 = get(s11,'Value')
  • %%%%%%设置滑动条说明静态文本框%%%%%%%
  • t1=uicontrol('parent',y0,'units','points','tag','t1','style','text','fontsize',15,'string','高——风速——低','backgroundcolor',[0.75 0.75 0.75],'position',[30 30 190 20]);
  •     [x1,y1,z1]=sphere(30);              %产生球体坐标
  •     x=5*x1;y=5*y1;z=5*z1;
  •     shading interp;                     %%shading 是用来处理色彩效果的,分以下三种:shading interp 在flat的基础上进行色彩的插值处理,使色彩平滑过渡; no shading 一般的默认模式 即shading faceted; no shading 一般的默认模式 即shading faceted;
  •     hold on;
  •     mesh(x,y,z),colormap(hot);           %画风扇框架
  •     hold on;
  •     function yunxing(k,speed)
  •   k=1;
  • h01=0;m01=01;
  • t_1=clock;
  •     h0=t_1(4);                                            %设定时间初始化
  •     m0=t_1(5);
  •     t = 0;
  •     Y_a = 4;Y_b = 4;Y_c = 4;
  • [x1,y1,z1]=sphere(30);              %产生球体坐标
  •     x=5*x1;y=5*y1;z=5*z1;
  •     shading interp;                     %%shading 是用来处理色彩效果的,分以下三种:shading interp 在flat的基础上进行色彩的插值处理,使色彩平滑过渡; no shading 一般的默认模式 即shading faceted; no shading 一般的默认模式 即shading faceted;
  •     hold on;
  •     mesh(x,y,z),colormap(hot);           %画风扇框架
  •     hold on;
  •     hidden off;                        %%%mesh画的3维图中,hidden off 是显示被前面图形遮挡的后面图形部分(隐藏关闭)。
  •     hold on;
  •     fill([-3,-1,1,3],[-8.5,-5,-5,-8.5],[0.5,0.5,0.5]);          %画一个多边形
  •     text(-0.6,-6,'趣味','color','k');
  •     text(-1.2,-7,'只为娱乐','color','k');
  •     hold on
  •     ax = Y_a * cos(2 * pi * t);ay = Y_a * sin(2 * pi * t);       %计算初始三个叶片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     bx = Y_b * cos(2 * pi  * t - 2 * pi/3);by = Y_b * sin(2 * pi * t - 2 * pi/3);
  •     cx = Y_c * cos(2 * pi  * t + 2 * pi/3);cy = Y_c * sin(2 * pi  * t + 2 * pi/3);
  •     y_line_a = line([0 ax],[0 ay],'EraseMode','xor','Color','r','linestyle','-','linewidth',20);        %用画加宽直线的方式画出三个叶片
  •     y_line_b = line([0 bx],[0 by],'EraseMode','xor','Color','b','linestyle','-','linewidth',20);
  •     y_line_c = line([0 cx],[0 cy],'EraseMode','xor','Color','g','linestyle','-','linewidth',20);
  •     a(2,:) = linspace(2,6,2 * speed);          %linspace(X1, X2, N)就是在x1和x2之间均匀生成一个N点的行矢量;
  •     b = a;
  •     c = a;
  •     a(1,1) = ay;
  •     b(1,1) = by;
  •     c(1,1) = cy;
  • while k
  •         if k==0
  •             pause();             %%%停止键响应,  pause(),参数缺省的情况下表示:按任意键继续。
  •         elseif m0==m01&h0==h01
  •             pause();             %%%定时功能响应
  •             %k=0;
  •         end
  • %            speed1 = get(s11,'Value');%获取滑条的值作为速度

  •

三、运行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