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解决锁定的过孔?

楼主(2021-09-07):
如果过孔锁了如何解开,双击只能解决一个过孔但是下一个还是锁的如何解开呢?

网友:
好像是在选项里设置呢

网友:
没锁过过孔

网友:
可以选择过孔右键利用查找相似功能批量解锁元器件

点击确定后在属性框解锁过孔就可以。

网友:
在过孔放下之前按tab键设置为不锁定,以后再放都是不锁定的,楼主是不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