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 pcb 板的时候,为了减小干扰,地线是否应该构成闭和形式?

楼主(2021-09-07):
在做 pcb 板的时候,为了减小干扰,地线是否应该构成闭和形式?

网友:
地线应该要构成闭和形式

网友:
构成闭和形式才能起到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吧

网友:
在做 PCB 板的时候,一般来讲都要减小回路面积,以便减少干扰,布地线的时候,也不 应 布成闭合形式,而是布成树枝状较好,还有就是要尽可能增大地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