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运行selenium报错?

楼主(2021-09-07):
使用了最新的Firefox和geckodriver,但是一直说版本不匹配,就很奇怪,(此外我还测试了低版本的Firefox和geckodriver,有65==》0.20,但是都不行 ),系统版本

查了很多资料都不行,特此问问 是不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linux好学不,一直不敢接触

网友:
有可能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selenium的浏览器驱动和浏览器版本对应不上,跟系统没关系,在网上找找能和驱动对应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