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与怎么与SKill v1.8兼容存在

楼主(2021-09-07):
    eda365 skill与SKill v1.8怎么做到两个一起用,EDA365的就加载不出来,必须要把卸载才可以加载EDA365
    大佬们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84&highlight=eda365%2BSKill
    这个你参考一下
    ...

    我的不是使用问题,而是金百泽 skill与EDA365 skill不能同时安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我找到解决办法,在X:\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文件夹 allegro.ilinit   添加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网友:
    我没遇到过此类问题,一直是一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