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csv文件导入

楼主(2021-09-08):
    建pin较多的IC时,导入CSV文件后,PIN的信息都全了,但是没有放出来,placed一栏显示的是no,找不到放pin的操作,大家知不知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CSV文件的格式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V文件的格式设置有问题

我是想复制一个多symbol原图封装,然后改名字,在上面修改,建成另一个器件的封装,但是HETEO那个属性里的名字还是之前的,改不了,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V文件的格式设置有问题

好吧,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复制一个多symbol原图封装,然后改名字,在上面修改,建成另一个器件的封装,但是HETEO那个属性里 ...

    你是Netlist流程?如果是Xpedition流程的话不需要HET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