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40100CT允许最大工作温度175度,我用长期工作最大温度达到150度,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21-09-08):
MBR40100CT允许最大工作温度175度,我用长期工作最大温度达到150度,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主要看你散热,,,如果热散不出去,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这样的温度产品性能稳定度没有问题,使用寿命会提前缩短,容易提前老化。

网友:
    军工产品还是航天产品,这么变态的吗

网友:
    MBR40100CT允许最大工作温度175度?有这么高?而且请注意是不是指的结温?你说的150度又是指哪里的问题?结温还是外壳问题还是环境温度?

网友:
    还要考虑耗散功率哦,温度裕量这么小,寿命下降很快

网友:
    有量化数据的,半导体结温每升高10度,寿命减半,呈指数规律下降,很快地,楼主你自己评估。

网友:
    这个150度是结温还是空气温度啊,如果是空气温度150度,你的结温应该已经超过175了

网友:
    为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和寿命,建议使用温度在七八十度以下,这样能保证结温小于100度,可以加强点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