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架构

楼主(2021-09-08):
概述
最近两年,DSP处理器的更高性能由于不能从 传统结构中得到解决,因此提出了各种提高性能的策略。其中提高 时钟频率似乎是有限的,最好的方法是提高 并行性。提高操作 并行性,可以由两个途径实现:提高每条指令执行的操作的数量,或者是提高每个 指令周期中执行的指令的数量。这两种并行要求产生了多种DSPs新结构。
增强型 DSP
以前,DSP处理器使用复杂的、混合的指令集,使 编程者可以把多个操作编码在一条指令中。传统上DSP处理器在一条 指令周期只发射并执行一条指令。这种单流、复杂指令的方法使得DSP处理器获得很强大的性能而无需大量的内存。
在保持DSP结构和上述 指令集不变的情况下,要提高每个指令的工作量,其中的一个办法是用额外的执行单元和增加 数据通路。例如,一些高端的DSP有两个乘法器,而不是一个。我们把使用这种方法的DSP叫做撛銮啃统9妫模樱袛,因为它们的结构与前一代的DSP相似,但性能在增加执行单元后大大 增强了。当然, 指令集必须也同时 增强,这样 编程者才能在一条指令中指定更多的并行操作,以利用额外的硬件。增强型DSPs的例子有朗讯公司的DSP16000,ADI的ADSP2116x。增强型DSPs的优点是兼容性好,而且与较早的DSP具有相似的成本和功耗。缺点是结构复杂、指令复杂,进一步发展有限。
VLIW 结构
如前所述,传统上的DSP处理器使用复杂的混合指令,并在一条指令循环中只流出和执行一条指令。然而,最近有些DSP采用一种更RISC化的 指令集,并且在一条 指令周期执行多条指令,使用大的统一的寄存器堆。例如,Siemems的CARMel、Philips的TriMedia和TI的TMS320C62XX处理器族都使用了超长 指令字(VLIW)结构。C62xx处理器每次取一个256位的指令包,把包解析为8个32位的指令,然后把它们引到其8个独立的执行单元。在最好的情况下,C62xx同时执行8个指令枣这种情况下达到了极高的MIPS率(如1600MIPS)。VLIW结构的优点是高性能、结构规整(潜在的易 编程和好的目标 编译系统)。缺点是高功耗、代码膨胀-需要宽的 程序存储器、新的 编程/编译困难(需跟踪指令安排,易破坏流水线使性能下降)。
超标量体
超标量体系结构
象VLIW处理器一样,超标量体系结构并行地流出和执行多个指令。但跟VLIW处理器不同的是,超标量体系结构不清楚指定需要 并行处理的指令,而是使用动态指令规划,根据处理器可用的资源,数据依赖性和其他的因素来决定哪些指令要被同时执行。超标量体系结构已经长期用于高性能的通用处理器中,如Pentium和PowerPC。最近,ZSP公司开发出第一个商业的超标量体系结构的DSP
ZSP164xx。 超标量结构的优点是性能有大的跨越、结构规整、代码宽度没有明显增长。缺点是非常高的功耗、指令的动态安排使 代码优化困难。
SIMD
结构
单指令多数据流(SIMD)处理器把输入的长的数据分解为多个较短的数据,然后由单指令并行地操作,从而提高处理海量、可分解数据的能力。该技术能大幅度地提高在 多媒体和 信号处理中大量使用的一些矢量操作的计算速度,如坐标 变换和旋转。
通用处理器SIMD 增强的两个例子是Pentium的MMX扩展和PowerPC族的 AltiVec扩展。simd在一些高性能的DSP处理器中也有应用。例如,DSP16000在其数据路中支持有限的SIMD风格的操作,而Analog
Devices最近推出了有名的SHARC的新一代DSP处理器,进行了SIMD能力的扩展。SIMD结构由于使 总线、数据通道等资源充分使用,并无需改变 信号处理(含图象、语音)算法的基本结构,因此SIMD结构使用越来越普遍。SIMD结构遇到的问题是算法、 数据结构必须满足数据 并行处理的要求,为了加速,循环常常需要被拆开,处理数据需要重新安排调整。通常SIMD仅支持定点运算。
混合结构
DSP/微控制器的混合结构
许多的应用需要以控制为主的 软件和DSP软件的混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数字 蜂窝电话,因为其中有监控和 语音处理的工作。一般地, 微处理器在控制上能提供良好的性能而在DSP性能上则很糟,专用的DSP处理器的特性则刚好相反。因此,最近有一些 微处理器产商开始提供DSP 增强版本的微处理器。用单处理器完成两种 软件的任务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其可以潜在地提供简化设计,节省版面空间,降低总功耗,降低系统成本等。DSP和 微处理器结合的方法有:
·在一个结上集成多种处理器,如MotorolaDSP5665x
·DSP作为协处理器,如ARMPiccolo
·DSP核移值到已有的位处理器,如SH-DSP
·微控制器与已有的DSP集成在一起,如TMS320C27xx
·全部新的设计,如TriCore
随着对DSP能力需求的提高,DSP处理器结构正在进行新的和革新的设计,DSP、mcu、CPU的结构优点相互借用。

网友:
现在许多的应用需要以控制为主的 软件和DSP软件的混合

网友:
DSP的指令集太复杂了

网友:
DSP的处理器其实不需要太大的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