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开PADS Logic VX.2 ,动一下键盘就会卡死?

楼主(2021-09-08):
为什么打开pads Logic VX.2 ,动一下键盘就会卡死?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找到方法

网友:
    是不是升级了微软最新的2004

网友:
    我也是刚重装的系统,PADS9.5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也是升级到了2004,有没有大佬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印象中好像是win10輸入法的問題
開啟語言設定
    然後把輸入法改為使用舊版輸入法就可以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我用2004裝pads也有這種問題,
    後來就像樓上說的改掉就好了

网友(2021-10-16):
    输入法的问题,输入法那里把兼容旧版本打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