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仿真器用一个电源,pcb 板用一个电源,这两个电源的地是否应该连在一起?

楼主(2021-09-08):
    如果仿真器用一个电源,pcb 板用一个电源,这两个电源的地是否应该连在一起?

网友:
    必须要共地啊

网友:
    如果可以采用分离电源当然较好,因为如此电源间不易产生干扰,但大部分设备是有具体要 求的。既然仿真器和 PCB 板用的是两个电源,按我的想法是不该将其共地的。

网友:
    这个根据具体情况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