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仿真用到ibis模型在哪下载

楼主(2021-09-08):
    请教下大家常用的器件模型在哪下载,如电阻电容这些

网友A:
    阻容类的分立器件可以用软件自带的,或者是到一些品牌厂商网站上下载

网友B(2021-11-04):
    软件会自带一些,或者去对应的芯片厂商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类的分立器件可以用软件自带的,或者是到一些品牌厂商网站上下载

电容模型我在村田管网没找到,其他家也没找到,要是有下载连接发我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会自带一些,或者去对应的芯片厂商下载

有链接吗,发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