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可以到多长?

楼主(2021-09-08):
现在手头有款WIFI模块,通过FPC排线传输,接口为SDIO,问下大家FPC线可以到多长?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WiFi模块的具体参数吧,看看对线损的要求、阻抗控制的要求等等,如果这两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了,一般能尽量短还是尽量短吧。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你FPC线不会比电脑主板还长吧,人家的主板都没事!你要担心是应该是线太长对EMI会有很大的音响,信息线与地线的分布还是要讲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