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印制板的材料包含哪些?

楼主(2021-09-08):
FPC柔性印制板的材料包含哪些?

网友:
绝缘基材是一种可挠曲的绝缘薄膜。作为电路板的绝缘载体,选择柔性介质薄膜,要求综合考察材料的耐热性能、覆形性能、厚度、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等。

网友:
黏结片的作用是黏合薄膜与金属箔,或黏结薄膜与薄膜(覆盖膜)。

网友:
铜箔是覆盖黏合在绝缘基材上的导体层,经过以后的选择性蚀刻形成导电线路。

网友:
覆盖层是覆盖在柔性印制电路板表面的绝缘保护层,起到保护表面导线和增加基板强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