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模拟十字路口车辆通行

楼主(2021-09-08):
一、简介

基于matlab模拟十字路口车辆通行: 用matlab模拟出十字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车流量可以自己设置,并且绘出了图象能直观地模拟出十字路口的通行状况。

二、源代码

  • clear;clc;
  • width=30    %道路宽
  • rl=5*width/8;     %左转虚拟车道
  • rr=1*width/8;     %右转虚拟车道
  • drr=pi/2*rr;
  • dstr=width-sqrt(rl^2-(width/8)^2);   %直行距离
  • dl=(acos(width/8/rl))*rl;      %左拐距离
  • ck=1.8                           ;     %车宽
  • cl=3.8                           ;     %车长
  • ddstr=sqrt((rl+ck/2)^2-(width/8+ck/2)^2)-sqrt(rl^2-(width/8)^2);
  • ddl=(acos(width/8/rl)-acos((width/8+ck/2)/(rl+ck/2)))*rl;
  • sl=dl;
  • sstr=dstr;
  • onetime=160;
  • dmin=2;
  • azb=[];
  • bzb=[];
  • alcar=[];                           %行车矩阵
  • arcar=[];
  • astrcar=[];
  • blcar=[];
  • brcar=[];
  • bstrcar=[];
  • cjjlal=[];
  • cjjlar=[];
  • cjjlastr=[];%车间距
  • cjjlbl=[];
  • cjjlbr=[];
  • cjjlbstr=[];%车间距
  • red=30;
  • yel=10;
  • val0=4      ;                        %a左行车速度(此处设未冲突速度)
  • var0=5       ;                         %a右行车速度(此处设未冲突速度)
  • vastr0=6     ;                         %a直行车速度(此处设未冲突速度)
  • vbl0=val0       ;                        %b左行车速度(此处设未冲突速度)
  • vbr0=var0      ;                         %b右行车速度(此处设未冲突速度)
  • vbstr0= vastr0    ;                         %b直行车速度(此处设未冲突速度)
  • val=[];
  • val(1)=val0    ;
  • var=[];
  • var(1)=var0  ;
  • vastr=[]  ;
  • vastr(1)=vastr0;
  • vbl=[]  ;
  • vbl(1)=vbl0;
  • vbr=[];
  • vbr(1)=vbr0    ;
  • vbstr=[]
  • vbstr(1)=vbstr0  ;
  • dt=0.1       ;                       %时间步长
  • alcar(1)=val*dt;
  • arcar(1)=vbr(1)*dt;
  • astrcar(1)=vastr(1)*dt;
  • blcar(1)=vbl(1)*dt;
  • brcar(1)=vbr(1)*dt;
  • bstrcar(1)=vbstr(1)*dt;
  • T=dt;
  • sumal=1;
  • sumar=1;
  • sumastr=1;
  • sumbl=1;
  • sumbr=1;
  • sumbstr=1;
  • kal=1;
  • kar=1;
  • kastr=1;
  • kbl=1;
  • kbr=1;
  • kbstr=1;
  • dertal=0;
  • dertas=0;
  • %外部条件参数===========================================================================================================
  • yctime=0.5;%加速延迟时间
  • jsxs=0.7;%减速系数
  • ajia=8;%最大加速度
  • ajian=8;%最大减速度
  • azxgl=1;
  • ayzxgl=1;
  • bzxgl=1;
  • byzxgl=1;
  • pro=0.02;
  • sigma=1;
  • n=20;%画图中的模拟车!!!!!!!!!!!!!!!!!!!!!
  • ttt=0.000000001;
  • while T<=onetime
  •     T=T+dt;
  •     lor=mod(floor(T/(red+yel)),2);
  •     goy=mod(T,red+yel);
  •     %虚拟交警================================================================================================================
  •     if kal~=0
  •         cjjlal(1)=0;%%%%%%%%%%%%%%%%%%%%%%%%%%%%%%%555
  •     end
  •     if kar~=0
  •         cjjlar(1)=0;%%%%%%%%%%%%%%%%%%%%%%%%%%%%%%%555
  •     end
  •     if kastr~=0
  •         cjjlastr(1)=0;%%%%%%%%%%%%%%%%%%%%%%5
  •     end
  •     if kbl~=0
  •         cjjlbl(1)=0;%%%%%%%%%%%%%%%%%%%%%%%%%%%%%%%555
  •     end
  •     if kbr~=0
  •         cjjlbr(1)=0;%%%%%%%%%%%%%%%%%%%%%%%%%%%%%%%555
  •     end
  •     if kbstr~=0
  •         cjjlbstr(1)=0;%%%%%%%%%%%%%%%%%%%%%%5
  •     end
  •     if kbl~=0&&kastr~=0
  •         pbl=dl-blcar(1)-sl;
  •         pastr=dstr-astrcar(1)-sstr;
  •         if pbl<=0&&pastr<=0
  •             ttsl=(dl-blcar(1)-ddl)/vbl(1)+dertal;
  •             ttsstr=(dstr-astrcar(1)-ddstr)/vastr(1)+dertas;
  •             if(ttsstr<=ttsl)
  •                 if  vastr(1)<vastr0
  •                     vastr(1)=min(vastr(1)+ajia*dt,vastr0);
  •                 end
  •                 xvbl=[(dl-blcar(1)-ddl)/((dstr-astrcar(1)+ddstr+cl)/vastr(1)),vbl0];
  •                 vbl(1)=min(xvbl);
  •                 jishi1=dt;
  •             elseif(ttsstr>ttsl)
  •                 if vbl(1)<vbl0
  •                     vbl(1)=min(vbl(1)+ajia*dt,vbl0);
  •                 end
  •                 xvastr=[(dstr-astrcar(1)-ddstr)/((dl-blcar(1)+ddl+cl)/vbl(1)),vastr0];
  •                 vastr(1)=min(xvastr);
  •                 jishi1=dt;
  •             end
  •         end
  •     end
  •     if kal~=0
  •         cjjlal(1)=0;%%%%%%%%%%%%%%%%%%%%%%%%%%%%%%%555
  •     end
  •     if kbstr~=0
  •         cjjlbstr(1)=0;%%%%%%%%%%%%%%%%%%%%%%5
  •     end
  •     if kal~=0&&kbstr~=0
  •         pal=dl-alcar(1)-sl;
  •         pbstr=dstr-bstrcar(1)-sstr;
  •         if pal<=0&&pbstr<=0
  •             ttsl=(dl-alcar(1)-ddl)/val(1)+dertal;
  •             ttsstr=(dstr-bstrcar(1)-ddstr)/vbstr(1)+dertas;
  •             if(ttsstr<=ttsl)
  •                 if vbstr(1)<vbstr0
  •                     vbstr(1)=min(vbstr(1)+ajia*dt,vbstr0);
  •                 end
  •                 xval=[(dl-alcar(1)-ddl)/((dstr-bstrcar(1)+ddstr+cl)/vbstr(1)),val0];
  •                 val(1)=min(xval);
  •                 jishi1=dt;
  •             elseif(ttsstr>ttsl)
  •                 if val(1)<val0
  •                     val(1)=min(val(1)+ajia*dt,val0);
  •                 end
  •                 xvbstr=[(dstr-bstrcar(1)-ddstr)/((dl-alcar(1)+ddl+cl)/val(1)),vbstr0];
  •                 vbstr(1)=min(xvbstr);
  •                 jishi1=dt;
  •             end
  •         end
  •     end

三、运行结果

网友:


网友:
    用matlab模拟出十字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车流量可以自己设置,并且绘出了图象能直观地模拟出十字路口的通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