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基本操作

楼主(2021-09-08):
    光标移动(Cursor Movement):
        光标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是有鼠标控制的,同样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箭头也可以控制屏幕上光标安装一个象素或格点来移动。水平移动由左右箭头键控制,而垂直方向的移动则由上下箭头键控制。

循环选择(Cycle Picking):
    在任意一个功能选择模式下如Move或Copy,可以重复选择编辑对象,这样在执行具体命令前可以选择多个对象,然后所有被选中的对象将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个框内,然后一起进行编辑。

几种选择方式(Making Selections):
        在使用一个编辑命令时,如Move,可以选择单个对象,也可以同时选择多个对象。单击鼠标左键即可选择单个对象,此时被选中的对象跟随光标移动,并且命令提示行显示“[Move:Single]”:选择多个对象时,只要再同时按下Ctrl键,此时的命令提示行则显示“[Move:Multiple]”,选择完毕后所有被选中的对象被高亮,光标则变成一个包含所有被选中对象的框,如果想去调框中的任意对象只要按住Ctrl的同时再点击该对象即可,确定好要移动的对象后就可以移动光标到理想的位置。

取消命令(Abort Commands):
        在一个命令执行过程中可以通过单击鼠标右键或按下热键“Esc”终止命令。

    CAM350支持的D码形状:

Round:     圆形
Square:    正方形
Rectangle: 矩形
    Target:    靶标
Thermal:   花孔
Custom:    自定义D码
    Donut:     环形
    Octagon:   八边形(不能旋转)
Oblong:    长椭圆形
    Triangle:  三角形
    Hexagon:   六角形
Ellipse:   椭圆形
Diamond:   菱形

网友:


网友:
    光标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是有鼠标控制的,同样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箭头也可以控制屏幕上光标安装一个象素或格点来移动

网友:
    在任意一个功能选择模式下如Move或Copy,可以重复选择编辑对象,这样在执行具体命令前可以选择多个对象,然后所有被选中的对象将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个框内,然后一起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