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维修故障及原因分析——Agitek

楼主(2021-09-08):
普通人也许对电子仪器不怎么了解,但其实示波器这种电子测量仪器在电子、电力和电工等领域中用于测试信号特性种的情形挺多的。在众多不同的示波器中,泰克示波器以其特有的优点被众多电子工程师所喜爱,尽管泰克示波器在使用中不易被损坏,但据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所知,在日常工作或研究中,泰克示波器仍然难以避免遇到一些故障,下面安泰测试为你介绍泰克示波器维修时的故障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无显示。
泰克示波器不显示的故障原因及泰克示波器维修方法:
通常有以下原因造成故障如:保险丝坏了、高压输出线连接不可靠、信号线连接不正常、电源板故障、显示器坏了等,根据不同原因更换元器件或重新连接即可。
2.显示花屏。
故障原因及修理方法:可由显示电路排线接触不良引起,重新安装牢固或更换即可。
3.按按钮或拧旋钮时不起作用、调节不连贯或显示数字往回跳。
故障原因及泰克示波器维修修理方法:主要是由于按钮或旋钮接触不良引起的,需要清洁或清洗按钮电路触点或旋钮内部触点。
4.前面板各旋钮及按钮均不起作用。
故障原因及修理方法:检查与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正常或由主板电路引起。
5.启动后自检正常,但1通道或2通道无法加入信号。
故障原因及修理方法:多为输入BNC连接头与主板断开,重新 焊接 即可。
6.启动后自检不正常,显示CH1或CH2采集板故障或主板故障等。
故障原因及泰克示波器维修方法:泰克数字示波器开机后自动运行自检程序,若显示某项失败,则这部分一般有问题,主要是在主板上,有时电源故障也会引起自检不通过。主板上最常见的故障为CH1或CH2采集检测故障,因为正常使用时,输入信号由垂直通道输入数字示波器,一旦超出数字示波器容许输入电压,会烧坏主板模拟输入部分及采集电路。输入放大器及数据采集电路均为集成电路,除非特别严重烧坏,芯片一般很少坏,主要检查外围电路元件。
泰克示波器也因它的小体积、轻重量和使用方便被誉为“工程师的眼睛”。时代和科技都在发展,电子工程师们所使用的工具也在不断更新换代,但我们仍要利用好当下我们正在使用的工具,当工具发生故障时不能只想着抛弃它,而是尽可能维修好,从而提高工具的使用效率。
以上就是西安安泰测试维修中心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泰克示波器维修故障如何分析详情,更多关于如何确认仪器硬件故障详情,请持续访问西安安泰测试

网友:
通常有以下原因造成故障如:保险丝坏了、高压输出线连接不可靠、信号线连接不正常、电源板故障、显示器坏了等,根据不同原因更换元器件或重新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