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技术和RFID技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08):
非接触技术和RFID技术有什么区别?

网友:
    RFID是非接触技术的一种

网友:
    RFID可以接触也可以不接触,就是如果在不接触的情况下达到满意的效果,需要用RFID技术,咱们平时用的公交卡就是接触式的,而有些东西是需要不接触就达到目的,那个是不好弄的,也就是需要这个技术了,
非接触技术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射频、短距离通信、无线通信、其他无线信息技术等;而RFID是属于射频技术,通过电感耦合或电磁感应等进行细细传递的方式,根据频段、有源无源、天线等,有非接触距离的结果。
FID属于非接触技术的一种,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单一或双向)实现信息的传递,达到识别的目的即是非接触技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