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为什么ADS版图仿真村田电容电感不可用?‘C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

楼主(2021-09-08):
有原理图自动生成的Layout进行版图联合仿真就会出现村田器件不可以用的现象,Lumped-compotents电容电感器件可以仿真,就是村田不可用,出现上图提示的信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原理图仿真时候加入控件可以,但是原理图版图联合仿真加了控件依然不行

网友:
把 muRataLibWeb Set Up里的MURATAInclude控件也加入到电路图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