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232PGFA到底是单片机你还是DSP

楼主(2021-09-08):
TMS320F28232PGFA到底是单片机你还是DSP,其中单片机是不是属于mcu这一类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性能没有DSP好

网友: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的意思,TI公司的TMS320系列从信号处理的角度上说是属于DSP的,但它也集成了如内存管理,输入输出等功能,从处理器的角度上说,也属于单片机,这个并不矛盾,看的角度不同而已

网友:
你可以这么理解,DSP是高级的单片机,DSP的处理速度是MCU的几千倍甚至几万倍以上,而且DSP内部集成有各种外设,比如 各种总线 I2C\SPI\CAN\RSX\等等等等,如果用MCU的话 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外围元件来搭建环境,如果使用DSP的话 则只需要调用内部的指令集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