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和《=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9-08):
FPGA设计中,:=和《=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使用 <= , 为“信号”赋值。
信号,是VHDL中基本的寄存器。

:=前面,是变量, 是临时的"导线名称"。
例如,为了计算a+b+c
x:=a+b;
y<=x+c;

这是级联的两个加法器;x只是中间过程。  y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以上,x和y的定义不同, x 是变量类型的; y是信号类型的。

网友:
:=为变量赋值,《=为信号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