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手持产品,带 LCD,外壳为金属。测试 ESD 时,无法通过 ICE-1000-4-2 的测...

楼主(2021-09-08):
设计一个手持产品,带 LCD,外壳为金属。测试 ESD 时,无法通过 ICE-1000-4-2 的测试,CONTACT 只能通过 1100V,AIR 可以通过 6000V。ESD 耦合测试时,水平只能可以通过 3000V,垂直可以通过 4000V 测试。CPU 主频为 33MHZ。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 ESD 测试?

网友:
ESD 测试条件太多了

网友:
要过EMC就得从设计初期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要不然后面就麻烦了

网友:
手持产品又是金属外壳,ESD 的问题一定比较明显,LCD 也恐怕会出现较多的不良现象。 如果没办法改变现有的金属材质,则建议在机构内部加上防电材料,加强 PCB 的地,同时 想办法让 LCD 接地。当然,如何操作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