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关于数组定义?

楼主(2021-09-08):
需要定义一个可变大小的数组,matlab里面该怎么定义呢?先前定义的是H = zeros(m,n),这样定义维数确定,维数不确定可以怎么定义呢?

网友:
那不定义行不,用多大就多大

网友:
可变数组一般就定义原包数组,用cell命令,你可以查一下cell命令的用法

网友:
    那你先定义为空,然后需要的时候再添加。比如
A=[ ];              % A为空
A1=[ 1 2 3];     %数组为 A1=[1 2 3]
A2=[A1, 4];        %改变后为 A2=[1 2 3 4]
A3=[A2;ones(1,4)]; %变为A3=[1 2 3 4; 1 1 1 1];

只要行列满足要求。不知道这个能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