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频率误差超标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9-08):
    我目前做了实验,一块板子wifi频率误差超标,一块板子wifi频率误差良好,发现TX和RX性能都大致差不多,那频率误差fail会影响wifi什么性能呢?望大佬解答下,感谢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A:
    射频系统使用的晶振我们通常选择+/-10ppm规格的,样品焊接完成调试时候你在频谱仪上就可以看到发射的频率偏差,频偏过大就会影响发射功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了。

楼主(2021-12-08):
引用 网友A:
    射频系统使用的晶振我们通常选择+/-10ppm规格的,样品焊接完成调试时候你在频谱仪上就可以看到发射的频率偏 ...

    你好,我这边做的实验是拿相同的主板,格式化下载软件,没校准的时候发现WIFI频偏过大,但是测试发射性能并没有比校准后测试的发射性能差很多,你说的发射的频率偏差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