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PCB 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08):
(图片)

网友:
    是否有残留的线,短路了

网友A:
    如果没有短路线,则在原理图界面就要用NO ERC 标记没有使用的引脚再更新到PCB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短路线,则在原理图界面就要用NO ERC 标记没有使用的引脚再更新到PCB就好了

    没有发现有短路线,改了原理图后还是有错误,变成了这个:Between Region (0 hole(s)) Top Layer And Pad STM1-1(1469.696mil,1694.564mil) on Top Layer Location :

网友:
    打开所有层显示,看看是不是开窗重叠在一起了,如果是,把规则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焊盘是异形的,应该使用实心填充做的,没有正常的网络信息,几个焊盘可能被认为是没有连接的了,如果没有实际的错误,可以忽略不理会它

楼主:
    感谢大家,抱拳

网友:
    找到NO ERC标记,就是那个打叉的,然后把那个打叉的放在不用的引脚上,再更新到PCB

网友(2021-10-26):
    这个铜皮铺的我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