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csplit命令

楼主(2021-09-08):
Linux csplit命令用于分割文件。

将文件依照指定的范本样式予以切割后,分别保存成名称为xx00,xx01,xx02...的文件。若给予的文件名称为"-",则csplit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语法

csplit [-kqsz][-b<输出格式>][-f<输出字首字符串>]
[-n<输出文件名位数>][--help][--version][文件][范本样式...]

参数:

-b<输出格式>或--suffix-format=<输出格式> 预设的输出格式其文件名称为xx00,xx01...等,您可以通过改变<输出格式>来改变输出的文件名。
-f<输出字首字符串>或--prefix=<输出字首字符串> 预设的输出字首字符串其文件名为xx00,xx01...等,如果你指定输出字首字符串为"hello",则输出的文件名称会变成hello00,hello01...等。
-k或--keep-files 保留文件,就算发生错误或中断执行,也不能删除已经输出保存的文件。
-n<输出文件名位数>或--digits=<输出文件名位数> 预设的输出文件名位数其文件名称为xx00,xx01...等,如果你指定输出文件名位数为"3",则输出的文件名称会变成xx000,xx001...等。
-q或-s或--quiet或--silent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z或--elide-empty-files 删除长度为0 Byte文件。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将文本文件testfile以第 2 行为分界点切割成两份,使用如下命令:

csplit testfile 2

testfile文件中的内容如下:

$ cat testfile #查看testfile 文件内容
hello Linux!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Linux

使用csplit命令,输出结果如下:

split testfile 2
13 #xx00文件字符个数
76 #xx01文件字符个数

其中第1 行是第一个文件xx00的字符个数,同样,第2 行为第二个文件xx01的字符个数。同时,在testfile 的同目录下将生成两个文件,文件名分别为xx00、xx01,xx00 中的内容为:

at xx00 #查看分割后的xx00文件内容
hello Linux! #testfile文件第1行的内容

xx01 中的内容为:

$ cat xx01 #查看分割后的xx01文件内容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testfile文件第2行以后的内容
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Linux

网友:
Linux csplit命令用于分割文件

网友:
将文件依照指定的范本样式予以切割后,分别保存成名称为xx00,xx01,xx02...的文件。若给予的文件名称为"-",则csplit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