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訊錯誤

楼主(2021-09-09):
請教各位同仁,前輩。
目前有一個專案有關RS485的,一台主機與7台分機,線材採用CAT 6雙絞線,通訊長度最遠15公尺,在場地配置時,
485配置:
1. ic採用max3485-SO-8包裝
2. 板上設計對 AB兩線有4.7K上拉及下地確保Vref在約1.5V
3. 場地量測VOM沒有超過規格-7V~12V
4. RS485 HUB為現貨產品,無訊號放大功能,純屬並聯方式的HUB,把連接方式詢問賣家後,賣家說沒問題。5. Baud Rate:4800
6. 終端電阻120歐,在主板及最後的分機7的副板

測試手法:
1. 先使用1台主機經485HUB連接副機方式確認線長無問題及配置正常後,再進行副機2~7台的配置。
2. 1台主機1台副機無問題後,把副機2接上後,就通訊不良了,完全斷訊,已確認副機2是好的。

配置人員說有可能是220V-3相的問題,回報給我,我心想板上的主要電源是220V經adapter轉成12V再經Step-down轉成3.3V,直流板子會有相位的問題嗎?疑惑中。
請大夥解惑。Thx.

网友:
    兄弟,有没有考虑过用国产的芯片替代MAX3485呢,我们家的MS3485是可以完全Pin-Pin替代MAX3485的哦,而且我们还免费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如果有兴趣,欢迎垂询:瑞盟一级代理商:戴先生,企鹅号2885293215

网友:
    建议先用示波器看一下线上信号情况

网友:
    上下拉改成470K,最远端跨接120欧姆

网友:
    直流的板子没有相位问题吧----初级

网友:
    1、485通信速率多少?
2、端接电阻布置在哪些机子上,阻值各是多少?
    3、有条件的话上示波器直接看下波形

网友:
    上下拉电阻阻值太小,该电阻需要和总线上节点数量和线长有关。

网友A:
    1,主副机是手牵手的雏菊链连接方式吗?2,偏置上下拉电阻在每个副机上也都有吗?3,主副机是否都有装120欧匹配电阻?4,连接线缆有多长?通讯速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副机是手牵手的雏菊链连接方式吗?2,偏置上下拉电阻在每个副机上也都有吗?3,主副机是否都有装120欧 ...

    資訊已更新。Thx.

楼主:
    資訊已更新。Thx.

网友:
    下地確保Vref在約1.5V,什么含义?你按我的方法试了吗?上拉对电源,下拉对地,470K

网友:
    “1台主機1台副機無問題後,把副機2接上後,就通訊不良了,完全斷訊,已確認副機2是好的。”
-------如果此时去掉副机1而保留副机2的话,通讯是否会正常?主副机的通讯是轮询问答式的还是防碰撞?

4800的波特率跑15米,传输线效应很弱,应该不需要120欧的匹配电阻(匹配电阻的存在会减小驱动能力)。而且每台机如果都有安装偏置电阻会有并联效应吧。
    建议尝试一下:1,去除所有2个120欧匹配电阻;2,偏置电阻只安装在主机侧,并合理计算和选择电阻值。

网友:
    协议中副机设置的编号是否相同,如果相同也无法收到信号。

网友:
    匹配电阻和上下拉调整试试,不行就换个驱动能力强一点的芯片

网友:
    你既然开始会去测量共模电压,可能你没有接地线?
    配置人员说考虑下220交流电源线的问题,很可能他之前遇到过。排除副机通讯地址冲突的话,建议你在通讯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次确认各站点的共模电压(就是各站点的地电位差),如果你确实没有敷设地线的话,建议你先将地线补上,确认问题后再看怎么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