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开关电源芯片发烫的原因

楼主(2021-09-09):
电源芯片发烫很容易烧坏,需要设计上做出改善,开关电源芯片发烫说明芯片已经是非正常的工作了,如果长期发烫很容易就烧坏了。减少开关电源芯片的发热量有“开源”和“节流”两种做法:
减少负载电流降低开关电源芯片发热--“节流”
检查后端电路是否可以减少电流的使用。我们设计电子产品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给电源芯片留有一定的余量。比如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最大为1A,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800mA,最好控制在500mA以内。

增加散热片降低开关电源芯片发热--“开源”
如果电流消耗的在电源芯片的规格范围内,但还是发热严重,说明散热不好。功率比较大的应用,一般都需要给开关电源芯片安装散热片。

在PCB上加大散热面积--“开源”
在设计PCB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发热元件尽量的加大散热用的铜箔。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在PCB上增加散热孔。
线性电源芯片发烫怎么解决
所谓线性开关电源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用电阻降压的开关电源。这里的降压芯片在电路中可以等效成为一个可调电阻。既然是电阻,那么电阻上的功耗就等于U2÷R,或U?Ⅰ。所以用线性lC进行降压,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芯片本身的功耗。如果由于压差或电流过大导致芯片功耗超过1W,烫手是必然的。至于如何规避,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加装散热片。这种方式要看功耗大小和有无加装大散热片的空间。一般以不超过10W为宜。若功耗较大可采用下面的办法。

②多梯次降压。比如把12ⅴ电压降至5v两安培,可先用7809把电压降至9v再用7805完成5v部分。这样就把14W的功耗分摊到两块芯片上。避免热量堆积。

③如功耗过大,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采用DC一DC变換模块,这种模块的效率很高可达90%以上,产生热量很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当然线性芯片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虽然效率低但具有外围电路简单,开关电源之输出电流“干净”的突出优点,在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且功耗不大的电路里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网友:
减少负载电流降低开关电源芯片发热--“节流”

网友:
增加散热片降低开关电源芯片发热

网友:
在PCB上加大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