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喷锡和沉金板优点有哪些?

楼主(2021-09-09):
PCB喷锡和沉金板优点有哪些?

网友:
喷锡便宜,可焊性也不错,相对平整,抗氧化相对好一点

网友:
沉金贵,可焊性极好,极为平整,抗氧化相对差一点

网友:
我是觉得没啥区别。喷锡 沉金的地方都是焊接区,不管镀锡还是沉金,上面都会盖一层焊锡。阻焊 导电性都会受到影响

网友:
个人感觉沉金更好一些,不论是使用寿命,还是对信号的影响,制作工艺等,而且外观还更好看一些,客户会更满意。

网友:
沉金板基本各方面吊打喷锡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