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层FPC可以分成哪几小类?

楼主(2021-09-09):
单层FPC可以分成哪几小类?

网友:
无覆盖层单面连接:导线图形在绝缘基材上,导线表面无覆盖层,其互连是用锡焊、熔焊或压焊来实现,常用在早期的电话机中。

网友:
有覆盖层单面连接:和前类相比,只是在导线表面多了一层覆盖层。覆盖时需把焊盘露出来,简单的可在端部区域不覆盖。是单面软性PCB中应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使用在汽车仪表、电子仪器中。

网友:
无覆盖层双面连接

网友:
有覆盖层双面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