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用ADS仿真微带线其中心频率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1-09-09):
用ADS仿真微带线的频率从0到40G,那其中心频率应该是多少?

网友:
ADS中有微带线的计算工具,你可以讲频率输进去,软件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
ads 仿真不准确 建议用hfss 采用分频段仿真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