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含有 DSP,PLD 的系统,该从那些方面考虑 ESD?

楼主(2021-09-09):
设计一个含有 DSP,PLD 的系统,该从那些方面考虑 ESD

网友:
    这个感觉好宽泛啊

网友:
    就一般的系统来讲,主要应考虑人体直接接触的部分,在电路上以及机构上进行适当的保护。 至于 ESD 会对系统造成多大的影响,那还要依不同情况而定。干燥的环境下,ESD 现象会 比较严重,较敏感精细的系统,ESD 的影响也会相对明显。虽然大的系统有时 ESD 影响并 不明显,但设计时还是要多加注意,尽量防患于未然。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要考虑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