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定点运算

楼主(2021-09-09):
背景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不管是什么数字,一切数字在计算机中都是采用二进制表示的,就算你是小数点数。所以,这些概念,我们一定要捋清楚。下面,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定点数的表示与计算

定点数具有三种表示的形式,原码、反码、以及补码。

原码

关于原码,例如二进制 0△110 表示+0.75;1△110表示的是-0.75.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0.75*2^3(定点三位)=6 也就是二进制110.简单的说如何将小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呢。利用matlab提供的整转二进制函数dec2bin很容易获得转换结果。即需要先将十进制小数乘以一个比例因子2^B-1,并进行四舍五入操作取整。转换函数的表达式子是:

需要说明的是十进制的小数转换为二进制存在误差,其误差大小由二进制数的位数决定的。

x表示实际的数(一个浮点数), q表示它的Qn型定点小数(一个整数)。

反码

正数的反码与原码相同,负数的反码为原码除符号位的所有位取反,及得到负数的反码。例如说,十进制的-0.75的二进制原码表示为x=1△110,其反码为1△001

补码

负数的补码就是在反码的最低位加1.补码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将减法用加法运算实现。同样,将十进制数转换成补码形式的二进制数也可以用dec2bin函数实现。

我们用数学表达式总结一下如何将小数定点化

假设q1,q2,q3表达的值分别为x1,x2,x3

q3 = q1 + q2 若 x3 = x1 + x2

q3 = q1 - q2 若 x3 = x1 - x2

q3 = q1 * q2 / 2^n若 x3 = x1 * x2

q3 = q1 * 2^n / q2若 x3 = x1 / x2

对于加减法到比较简单,对于乘除法,我们对/ 2 ^ n和* 2^n可以简单的用移位来计算。所以定点小数的运算比浮点小数要快的多。

经常有人问, FPGA里小数乘法怎么搞?

如果你乐意, 按照IEEE754标准做"浮点"型运算的ip当然最好(虽然面积上不太好).不过,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

一般我们就用"定点"了.你得自己"定个点", 比如用16位, 分成8位整数8位小数(后面记为"(8.8)"), 即"定点"在第8位.那么:1 -> 16’h0100;1.5 -> 16’h0180;-1.5 -> -1.5256 + 65536(补码) -> 16’hFE80(其实就是-16’sh0180, 让综合器给我们算补码去~~);1.164 -> 1.164256 = 298 = 16’h012A

所以 signed input [15:0] a (也是"8整.8小")和 1.164相乘给 signed output [15:0] mul (也是"8整.8小"), 直接写:assign mul = (a * 16’sh012A) >>>8;就行了, 当然, 你的fpga里有DSP block最好, 不然也要几百个LE的.

网友:
定点数具有三种表示的形式,原码、反码、以及补码

网友:
负数的补码就是在反码的最低位加1.补码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将减法用加法运算实现。同样,将十进制数转换成补码形式的二进制数也可以用dec2bin函数实现

网友:
一切数字在计算机中都是采用二进制表示的,就算你是小数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