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ql连接报错:ERROR 2002 (HY000):Can't connect to MySQL server on '172.18.0....

楼主(2021-09-09):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远程amoeba进行远程控制数据库报错:

root@uduntu:~# mysql -u root -P8066  -h 172.18.0.4 -p
    Enter password:
ERROR 2002 (HY000): Can't connect to MySQL server on '172.18.0.4' (115)

求解答????在线等谢谢,可进行远程协调

网友:
    为啥一看到程序,就头大

网友:
    Maybe the root is not allowed to connect mysql server from a remoting host. I advise you to create a new user instead of root.

    create user 'joey'@'%' identified by 'yourpassword';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yourdb.* to 'joey'@'%'
you can replace '%' with your host(if not, connecting mysql server from every remoting host is allowed)

网友:
    是不是应该检查下 mysql服务是否开了远程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