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能识别电子元器件的软件吗?例如:只要在软件上输入元器件的型号编号,软件就...

楼主(2021-09-09):
有一种能识别电子元器件的软件吗?例如:只要在软件上输入元器件的型号编号,软件就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类

网友:
电子元器件正常看外观就能看出来的吧。
你可以试试到Multisim或者Atium Designer或者Protues的库里边输入型号,应该会出来对应的元器件,上面的分类或者是简介应该会有

网友:
你们自己肯定有相应的规范,把那个弄过来看就知道了。比如rs-03k102jt 其中r表示电阻,s表示功率,03表示封装,k表示温度系数,102是电阻值,j是精度,t是编带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