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连接器标准对连接器使用环境的定义

楼主(2021-09-09):
当前连接器标准非常多,从较早的国际标准ISO 8092、SAE标准USCAR-2,到目前中国最新修订的行业标准QC/T-1067-2017 (替代QC/T-417)。同时很多的汽车企业也定义了属于自己企业的连接器标准,如大众公司的VW 75174、通用的GMW-3191、上汽集团的SMTC 3 862 001、吉利汽车的Q/JLY J7110195C等。因为标准非常多,同时不同标准之间有很多相似点,又包含一定的差异。本文着重讲述连接器标准对连接器使用环境的定义。

连接器标准对连接器使用环境的定义

对于一款连接器,在研发之初都会在其规格书中定义出该连接器的使用环境温度、载流能力、防护等级、抗振等级等规格参数,连接器选型工程师需要了解到不同的使用环境对连接器的不同要求,这一点在目前的使用标准中也有很详细的定义。QC/T-1067的标准定义见表1~表3,GMW-3191的标准定义见表4~表6,USCAR-2的标准定义见表7~表9。

表1 QC/ T-1067温度等级

表2 QC/ T-1067振动等级

注:弹性部位指车身上通过悬挂系统支撑的部位。弹性部位不包括轮胎、轮毂、制动盘(鼓)等部位。

表3 QC/ T-1067密封等级

表4 GMW-3191 Temperature Class

表5 GMW-3191 Vibration Class

表6 GMW-3191 Sealing Class

表7 USCAR-2 Temperature Classification

表8 USCAR-2 Vibration Classification

表9 USCAR-2 Sealing Classification

从以上标准的定义中,清晰了解到目前对连接器防护等级根据不同的使用位置三大标准的定义是一致的,分别定义了S1不密封区域、S2密封区域、S3高压水喷射区域。

在温度等级的定义中我们发现,三大标准根据连接器使用位置的不同,把使用温度划分为了5个等级;同时QC/T-1067与USCAR-2都明确提出不推荐选用温度等级为-40~85℃的温度等级,但是该温度等级在GMW-3191中推荐在驾驶室位置安装的连接器作为实验用环境温度使用。

在振动等级的定义中,通过对比标准的详细振动频率、功率谱密度(PSD),得知在QC/T-1067与USCAR-2,其定义的振动等级V3\V4\V5分别与GMW-3191中的等级2/4/3对应并等同。

同时在GMW-3191中定义了变速器连接器振动等级及适用参数,这在USCAR-2、QC/T-1067中没有定义,但是在USCAR-2、QC/T-1067中定义了安装在与发动机相连但不与剧烈振动部件相连的连接器振动等级及适用参数,这个在GMW3191中没有定义,见表10、表11。

表10 QC/ T-1067、USCAR-2、GMW-3191振动等级相同信息汇总

关于振动实验,我们主要验证的是连接器系统在模拟实际车载振动条件下的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因为在振动或者振动冲击情况下,会引起端子接触面的镀层磨损、正压力衰减、支撑塑料材料的机械性能失效等,所以需要在振动实验中连续监控接触电阻并保证线路中接触电阻超过7Ω(或者1Ω) 的时间不能超过1微秒。

通过以上不同标准对连接器使用环境的定义与分析,我们了解到在对某个功能进行连接器选型时,首先要了解到该功能的使用位置,根据使用位置判断出需要适配的连接器耐受的温度等级、振动等级、防护等级,并进行最佳选型。

网友:


网友:
连接器标准对连接器使用环境的定义

网友:
弹性部位指车身上通过悬挂系统支撑的部位